求助:装了SPB16.3. 运行ORCAD CAPTURE,编辑元器件时,一点器件属性就推出。why?!

楼主(2011-10-13):
如题了。。。 崩溃了。。。 已经从新装2遍了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  在线等高手出现!

网友:
請安裝 HOTFIX SPB 16.30.018 以上版本的一個即可 , 目前應該是 033 版。
可以到 [Cadence Allegro论坛] 或是 [Cadence Allegro资料区] 去找找看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-2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-35-1.html
安裝 HOTFIX 之後要重新破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