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地的飞线问题。

楼主(2011-10-13):
明明连上了,但是老是显示出来。之后导线删了,再连上,就消失了,但是又在另一段的地网络显示飞线。为什么呢?求解。

网友:
估计没有连接主地吧。你查查这片是不是孤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没有链接上 删了重新连

删了重新连上。飞线就无了,但是在地的其他位置又出现飞线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删了重新连上。飞线就无了,但是在地的其他位置又出现飞线。

    应该是你所有的地没有连接在一起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应该是你所有的地没有连接在一起……

但是检查了,理论上都连上了。若用自动布线,它又不跟我布上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但是检查了,理论上都连上了。若用自动布线,它又不跟我布上。

Setup——Drawning options 里边的Unrouted nets是0么?如果不是你去report里边查找一下是哪里断点了

网友:
    把所有飞线打开,走线命令下,find栏只勾ratsnetsts,框选整个设计界面,可以查找出那个点没有连接起来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tup——Drawning options 里边的Unrouted nets是0么?如果不是你去report里边查找一下是哪里断点了

    report里面有显示它没连上。但是连上了之后就会成了地环路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report里面有显示它没连上。但是连上了之后就会成了地环路。

你查找一下UNconnected pins查查是哪里…………不就是公共地没连接到一起么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查找一下UNconnected pins查查是哪里…………不就是公共地没连接到一起么……

    很久没上,感谢你一直的热心帮助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很久没上,感谢你一直的热心帮助。

客气了,都是新手互相帮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客气了,都是新手互相帮忙

    可惜还没能解决。

网友B(2011-11-14):
引用 楼主:
    可惜还没能解决。

    不是吧…………还没有解决?如果可以的话发板子上来给你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吧…………还没有解决?如果可以的话发板子上来给你看看

那就麻烦你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就麻烦你了。

    我不知道你这个板子的原理图是怎么设计的,但是你用report找到那两个器件,把那两个没连上的点连上就是ok的,不会再有飞线

楼主:
但连上了明显就会有地环路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