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劳烦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

楼主(2011-10-13):
怎么去分析这个电路图呢,当DA大于24v时和DA小于24v时怎么分析呢?

网友:
    仿真一下啊!

楼主:
    请问可以用什么软件去仿真呢?

网友:
    是光耦呀!两种状态

网友:
    就一光耦加数据发光指示电路

网友:
    当DA为高时24V没有形成回路,左边没有电流,当AD为低时,左边指示灯LED点亮,光耦也工作,三极管导通。24V左边并联那个电阻RP4A不做的是干什么用的

网友(2011-12-14):
    RP4A是不是一个可调电阻啊?
如果是的话,通过调节RP4A可以调节发光二极管的亮度

网友:
    没有看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