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型太多太大,影响仿真问题

楼主(2011-10-13):
模型文件比较多,转换后的dml文件有38MB大小,打开signal library要好几分钟,提取个拓扑直接就死了,把dml文件删除后一切正常,有什么方法能够提升这个速度??

楼主:
已经使用search for merge/index生成了索引,但是每次提取拓扑它都去搜索库(不明白为何要去搜索,也不明白为何搜索那么慢)

楼主:
设置有问题,如果只搜索索引文件,不搜索库的话,提取拓扑变得很快了,但是,一旦给io赋模型就又卡死了,结果是——它还在搜索库

网友A:
1:如果仿真不多的话。
先给默认库,提取拓扑,在sigX中再给正确模型。

2:提高电脑配置

网友:
请问版主,不能把DML文件分解成若干个小点的文件加载吗?或者转DML文件时,分成几个部分转,仿真时需要哪个库就加载哪个库
我没真正做过项目,只是在这里问一下是否可行,求解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:如果仿真不多的话。
先给默认库,提取拓扑,在sigX中再给正确模型。

附了正确的模型后设置仿真参数也就是波形,频率等会卡死,软件在这一步会搜索模型,有什么方法能够分割dml模型吗?module editor只能编辑一个模型,而且signal library中没有看到能够对模型进行剪切粘贴的操作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附了正确的模型后设置仿真参数也就是波形,频率等会卡死,软件在这一步会搜索模型,有什么方法能够分割dm ...

对dml文件操作,还不如对IBIS文件进行操作了。
对着规范,在IBIS库中,把你要的模型参数给提出来,新建一个IBIS文件。然后生成dml文件。不知工作量大不大了?(我没做过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dml文件操作,还不如对IBIS文件进行操作了。
对着规范,在IBIS库中,把你要的模型参数给提出来,新建一 ...

把模型分割后快些了,同样的模型,hyperlynx需要7秒钟,allegro需要2分钟,差距有点大,虽然转换ibis的过程中没有报错,但是在模型完整性检中发现了很多错误。

网友B:
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sigrity的仿真软件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sigrity的仿真软件啊?

我没说过我有这个东西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