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可以查看产生DRC出错的原因吗?

楼主(2011-10-13):
2005版本的,在走线的时候,又DRC的错误框框标示出现,能查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?不吝赐教,不胜感激!!!

网友A:
那是可以的,只是不知你这张图表达什么?

网友B:
1.你走线的时候怎么会出现DRC的框框呢?
2.你做的是什么检查,连通性,还是间距?

location有出错的位置,Explantion有解释,你好好看看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是可以的,只是不知你这张图表达什么?

谢谢!就是那个小方框是不是错误提示?以后DRC检查的时候,会不会报错?也是在DRP下走的线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你走线的时候怎么会出现DRC的框框呢?
2.你做的是什么检查,连通性,还是间距?

谢谢!其实我觉得那个小方框应该是DRC的错误,05的不如07,因为07会弹出来来drc的错误提示,而且错的没法走!

网友:
仔细看才看到你所说的小框框的,那个东西叫tack,你在option---routing里面在show tacks去掉前面的勾就行了,这个不是错误,不影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