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MMHZ DDR同一组数据必须同一层走线吗?

楼主(2011-10-13):
最近在做一块ARM板,上面有一块32位200MHZ的DDR,由于CPU与DDR之间的引脚对应不是很好,要把同一组数据线走在同一层非常难做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,同组数据线走在不同层是否有影响,每一层走线都有地平面作为参考平面。

网友A:
数据线排列可以更改,不必一一对应

网友:
一般都是要求8位走在同层的,可以交换一下管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据线排列可以更改,不必一一对应

是每组8位可以相互更改还是4组32位内都可以相互更改呢?

网友:
个人认为还是仿真一下的好,要不会有风险!

网友:
xilinx参考设计中没有放到相邻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