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大家帮我看下这个功放能正常正作不

楼主(2011-10-13):
(图片)

网友:
圖太小看不清楚上面的字。無法幫助你。

楼主:
好我把PDF搞上来

MP3(2009)数码管带收音AUX 2010-10-10.pdf

网友:
注意 PIN 1 上的電壓。  規格書上說 When active, the LM4863’s micro-power shutdown feature turns off the amplifier’s bias circuitry, reducing the supply current. The logic threshold is typically VDD/2.

楼主:
那个MUTE是静音的意思是不是,那不是还需要装个按键上去

网友:
看起來你的 PIN 1 最高電壓只有 0.7V~0.8V (被三極管 Vbe 電壓給限制住了),所以 IC  不會進入 shutdown 模式 ( 沒有機會大於 VCC/2 電壓)。

另外 MUTE 信號(在R204左方) 要接 GND 的時候 ,假設VCC=4.2V , R207 和 R204 分壓,VBE 約等於 0.38V,此時 Q201 和 Q204 才會失效。反而是 MUTE 信號(在R204左方) 接上高電壓或是開路不接,這時候音源 (ROUT/LOUT) 會被短路下地。

楼主:
那这个功放不是不能工作了,如果那2个3极管去掉的话应该能工作了

网友:
建議試試看先將R214斷開,還有把2個三級管先不安裝,這樣電路應該能正常工作。
如果還不能工作,試試看將R212或是R213,其中一個換成0歐姆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帮我分析的那么清楚,你帮我再看下电源部份的那个Q2,Q4是如何工作的啊

网友:
处处有大虾,表示学习了。

楼主:
那当S6按下时,P12会产生一个电压降给MCU,然后从P11出来一个高电平啊,是不是这样的啊

楼主:
那S6松开后Q2的G极为什么还是低电平啊

网友:
P12 感覺像是 CPU工作的時候,在偵測 SW6 有無長時間按壓。當有長時間按壓(例如超過3秒),這時候會將 P11 切到低電壓,SW6 鬆開就會關機了。

當CPU不工作的時候,当S6按下时,D7 導通,所以 POWON 信號為 LOW,此時Q2 G極 POWON 為 LOW,所以 Q4 導通 VCC 有電壓,整個系統啟動,CPU P11輸出 HIGH ,使得Q4 導通 C、E極短路,這時候Q2的G極 得以持續維持 LOW,即使 SW6 鬆開。

楼主:
图中的AUX-IN   输入有个ADET是什么信号啊,说明下啊

网友:
一看就不能正常工作了。如果MUTE为高电平时,左右声道的信号在输入端就被两个三极管短路到地。如果为低电平,那IC就始能端就没有被打开。

网友:
6楼说的对,电路不能正常工作!!
一个是SHUTDOWN脚电平被嵌位了;
二是运放同相输入端应接1/2 VCC的直流偏置,并交流接地,以增加功放的共模抑制能力;

楼主:
别人怎么给我画板的些资料怎么老是有误啊,你们画板的时候会不会有原理图有误的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