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rules 中的几个功能不能用?

楼主(2011-10-13):
UN-routed net (检查没有布线的网络)UN-conneceted pin(末连接的PIN脚)。
这两个功能不用?是为啥。最近因为画的板子,布线太多,所以这个功能开启。后面板子画完,想检查一下,有没有网络布线漏了和一些引脚连线时,没有连接好。DRC的时候,居然没有反映,但实时上,我有一条线没有连。如图:

图中有两条网络线。

楼主:
请大家支招!谢谢!!

网友:
查一下你的使能选项,肯定是设置的原因,我用过个规则,可用

网友(2012-08-01):
UN-routed net (检查没有布线的网络)UN-conneceted pin(末连接的PIN脚)。) 这是PADS吗?我怎么没有发现有这个功能,求真相。

网友:
碰见过此问题  一直没有解决 顶!!!!!!!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,可能我的板子比较简单吧。

网友(2012-11-02):
没碰到过

网友:
蹄子哥说的DRC检测部分电气属性检测是必须全部勾上的...不过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在DRC以后自己不小心误删了那两根走线...因为你的铜皮很明显对你未走的其中一根线进行了避让...很显然..你在铺铜之前这根线你已经连接上了...不然你的R17与铜皮的间距不会有这么大...

网友:
这个真心是设置问题,别说AD了,99SE都能检查出来。
说不能的都是不会用的,哈哈,以前用99SE画的板,全部用它检查连接,间距什么的,从来未让人失望过。

网友:
按照蹄子哥说的做,在DRC里面还可以设置DRC检查的项,如图中的所示,你要检查哪些规则就要勾选相应的检查选项,即rules to che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