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OrCAD16.3搜索零件区别大小写怎么破?

楼主(2011-10-14):
问大家个问题,orcad16.3 搜索零件区分大小写了,这个怎么破?
就是用大写命名的零件用小写搜不到,反之用小写命名的零件用大写也搜不到,这个有人碰到过吗?

网友A:
OrCAD 16.5 不分大小寫,都會搜索表列出來。
不知道你的 OrCAD 16.3 有沒有安裝補丁?
可能比較新的補丁應該會修正錯誤。
OrCAD 16.3 的補釘已經到 033版。

楼主:
无关补丁的吧,以前可以,最近不行了。补丁都打到32了。

网友B(2012-09-12):
引用 网友A:
OrCAD 16.5 不分大小寫,都會搜索表列出來。
不知道你的 OrCAD 16.3 有沒有安裝補丁?
可能比較新的補丁應 ...

你好~
我使用 16.2 搜索元件 [C1003.1] ,可以搜索的到

但是我換成16.5 搜索時, 就沒有反應~

不知道是什麼問題呢??
請問你有此解答嗎?

网友:
ORCAD 規則常常在改變,變得我也不是很清楚了,都是要一個一個試試看。有時候不同版本會不同。有時候剛找到規則,上了一個新補丁,規則又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~
我使用 16.2 搜索元件 [C1003.1] ,可以搜索的到

ORCAD 規則常常在改變,變得我也不是很清楚了,都是要一個一個試試看。有時候不同版本會不同。有時候剛找到規則,上了一個新補丁,規則又變了。

楼主:
答案是不要勾match case这个选项,勾上了搜索时就会区分大小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