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摄像头PCB与原理图

楼主(2011-10-14):
一个摄像头PCB与原理图

网友:
PCB是什么版本画的,我的PADS2007怎么打不开啊

楼主:
是PADS 9.3版本做的

网友:
这么简单的啊?

网友(2012-04-17):
    CMOS sensor板啊,收了,多谢分享!

网友:
    下了学习一下,描一下,谢了

网友:
    能转一个更低版本的吗,这样方便大家学习, 谢谢啦

网友:
    1.请教一个问题,此处怎么得到1.8V电压,实在想不明白?

    2.建议MIC走线可以加粗点,可以避免干扰;

    3.除了插件孔外,可以设置过孔、贴片器件焊盘为全铺铜,不要用花焊盘,效果不好。特别是芯片的接地脚和LDO的EP处,对散热和减低电源纹波噪声比较有好处。

楼主(2012-05-17):
    这个是一个网友做的原理图,应该用电阻降压吧,电源和地的过孔可以不用产生花孔,但元器件焊接一定要花孔,不是元件很难焊接。

网友(2012-12-09):
我现在在厂里做摄像头的,想要来看看,可惜分不够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