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如何把 Via 設為有綠油遮上?

楼主(2011-10-14):
請問如何把 Via 設為有綠油遮上?
Thanks !

网友:
    Via本来就有绿油盖在上面啊,你还设什么?

楼主:
    不好意思 ! 我是指把 Via 的孔用綠油遮上。
Via 的面要開綠油,上錫,放零件。
Via 的底要全部用綠油遮上,包括 Via 孔。
    Thanks

网友:
    直接给做pcb的厂家注明:过孔塞绿油  他就知道了。如果要开窗,就给他说过孔要开窗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 ! 我是指把 Via 的孔用綠油遮上。
Via 的面要開綠油,上錫,放零件。
    Via 的底要全部用綠油遮上 ...

    这个在PADS里我还真不知如何操作,不过,在阿里狗里可以很方便的分分钟可以搞定了。
    至于跟板厂说,注明的方法不可靠,到时做错了,他一句:你文件就是这样的啊。不会负责的。

网友:
    你在做孔时加一阻焊层不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这个很简单,在PADS PCB里面选择Setup>pad stacks,再选择pad stack type 为Via
然后选择Add Via,命名为standdardvia.然后再在右边选择Add>Solder mask Top 和Solder mask Bottom.
如果你要使Top面被绿油遮住,你就Delete掉Solder mask top 这一层,要使Bottom面被绿油遮住就Delete掉Solder Mask Bottom 这一层。
这样你出GERBER的时候,就是你想要的效果 ,你可以到CAM350里面去检查。
这样PCB vender就不会给你做错了。
前提是要出正片。

网友:
    学习了。
前提是要出正片。这个是什么意思?有图片可以参考吗?

网友:
    顶楼上,很形象

网友(2013-10-21)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很简单,在PADS PCB里面选择Setup>pad stacks,再选择pad stack type 为Via
    然后选择Add Via,命名为sta ...

    这个我要研究一下,高手在民间啊

网友:
    2楼的方法我来学习学习,还没玩过。

网友:
    我们平时看到的电路板,有一层绿色的东西,那就是阻焊层(Solder Mask).你仔细观察,元件的焊盘上的锡是露出来的,没有阻焊绿油盖在上面。
    我们在出Gerber的时候,Gerber里面那个焊盘就显示为一个点(如图).这是在PADS Layout的CAM设置里的Preview,这一层gerber的意思是告诉制板厂有黑点的地方不盖绿油,没有黑点的地方全部用绿油盖上。这样出出来的gerber就是我们常说的正片。如果出负片就是反过来,图上白色的地方要变为黑色,黑色的地方变为白色,其意思都是相同的,就是焊盘不盖绿油,其他的全盖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