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shape画异形焊盘

楼主(2011-10-14):
如何用画异形焊盘?怎么用shape 画出那些异形图案?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解说,谢谢了!

网友(2011-11-29):
先随便放一个焊盘,然后再按照异形焊盘的外形画铜皮,然后把二者合并在一起就可以 了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6%D4%F2%BA%B8%C5%CC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8849-1-1.html

网友:
    按照异性焊盘要求的尺寸画一个异性的shape作为top层,再按照这个尺寸单边加大3mil画一个shape作为阻焊层。
然后把这个shape调用到焊盘编辑里面即可

网友(2013-07-18):
    这相很容易,但很难一下说清给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