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16.3 问题

楼主(2011-10-14):
在新建library时,新建的元器件保存不了,一直出现“ A File exists with this name but is not the proper format”,请高手指教,不胜感激!

网友:
元件管脚不能有重名,比如有两个VCC之类,要分别命名!

楼主:
首先感谢给予的建议,不过在新建元器件的过程中确实没有重名现象,元器件能够保存,但当关闭.dsn窗口时就会出现上述问题,恳请给予指导,谢谢

网友:
路径的命名有没注意?不能有中文或者空格等符号最好直接全部用英文加“_”的

楼主:
您好,路径的命名是用的默认的

楼主:
确切的说是在关闭.OPJ窗口时出现不能保存的问题,谢谢

网友:
POWER TYPE允许重名,如果是电源地管脚可以改为POWER来做。

楼主:
一直都是工程文件无法保存,是什么原因啊,请高手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