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成网络表错误了

楼主(2011-10-14):
大家好,
          请帮忙解释一下这个是怎么产生的:

楼主:
不好意思,第一次发图片,给多发了一个。

网友:
仔细看details,根据说明就能解决

网友A:
有人没请问,,网表的问题
): Part Name "MM9329-2700 NC_5_MM9329_2700_MM9329_" is renamed to "MM9329-2700 NC_5_MM9329_2700_MM".
#2 WARNING(ORCAP-36006): Part Name "MM9329-2700_2_MM9329_2700_MM9329_" is renamed to "MM9329-2700_2_MM9329_2700_MM932".
#3 WARNING(ORCAP-36006): Part Name "ATOM50186_0_USB_ATOM50186_ATOM50186" is renamed to "ATOM50186_0_USB_ATOM50186_ATOM5"

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人没请问,,网表的问题
): Part Name "MM9329-2700 NC_5_MM9329_2700_MM9329_" is renamed to "MM9329- ...

名字太长的,软件自动给你截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