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PCB布线换层快捷键*如何对应到笔记本的小键盘上

楼主(2011-10-14):
Altiundesiner 上,在PCB上布线时,台式机的大键盘上有一个*可以实现换层,从TOP LAY ,换到BOTTOM LAY.但是用笔记本时,没有这个*键,请教哪位晓得如何把这个换层键对应到笔记本上的小键盘上。万分感受谢..

网友:
    建议你还是买个U口得键盘比较好,一来不会按坏了手提的键盘,二来用得方便。

网友:
    自己改快捷键不就得了,但是前提是这个键没被使用,我试了“=”,可以。9 n# g! ]: f& Q* \

网友(2012-09-09):
    选中改零件,或将零件用鼠标左键按了不放,再按键盘L键就好呀!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,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法了.你按住SHIIT+CTRL+鼠标滚轮就能解决换层的问题。包括走线打孔也可以用此方法解决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。期待和大家一起进步。

网友:
    我直接菜单操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