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atus中问题的解决

楼主(2011-10-14):
用一现成布局好的brd,设置为8层电路板,VCC,GND PLANE设置好,再自动布线,成功。CSF5后,发现status中有错。1.unrouted nets有两个。2.unassigned shapes有两个。问题来了:1.能像看DRC一样定位这些错误么?2.我自动布线,板子足够大,怎么还会有错误?多谢解答。

网友:
8层板你有多少nets啊?自动布线一般不超过6层,还有自动布线不能完全布通是正常情况,一般只会选择一部分要求不高的nets来自动布线。要是自动布线布的很完美,我们都要失业了。自动布线器其实是个解方程组的过程,你布线设置决定好坏。

网友:
    个人理解的自动布线:首先,自动布线就意味着非手工布线,但电脑本身只是机器,自动布线器只是个工具,它原始状态是不知道你想要布成什么样子的,哪些线要怎样处理,所以在你没有告诉机器你想要做什么事的时候,机器只是给你连通就行了;如要机器按你想要的方式去处理走线,首先你得把你的要求也即约束“告诉”机器,所以说自动布线的关键是设置约束。

楼主:
    自动布线功能有限。status中错误能解决么,有人正面回答么?

网友:
    嗯嗯  受教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自动布线功能有限。status中错误能解决么,有人正面回答么?

    点前边那个框就可以定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