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发问,allegro16.5 的菜单栏缺东西,怎么调出来,有图为证

楼主(2011-10-14):
之前用16.2,经常莫名的挂掉!以为换了16.5会好点,是因为和谐版的缘故么?
请DX支招啊!!!!!

网友:
缺什么了?

楼主:
缺Manufacture菜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缺Manufacture菜单。

查看你的菜单路径,估计不是默认的路径,你之前装过旧版本的对吗??还有缺少编辑铜皮的快捷图标,这个需要打个补丁就能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看你的菜单路径,估计不是默认的路径,你之前装过旧版本的对吗??还有缺少编辑铜皮的快捷图标,这个需 ...

回楼上,是新安装的版本。刚刚装好的系统。请问打哪个补丁,我打过006的补丁也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楼上,是新安装的版本。刚刚装好的系统。请问打哪个补丁,我打过006的补丁也是一样的。

老大,你选择的license是si!不是pcb啊

楼主:
画PCB应该选哪个?
SI是不是带仿真功能的而已吧。

新手,见笑了,看好多教程都说用这个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画PCB应该选哪个?
SI是不是带仿真功能的而已吧。

pcb design gxl

楼主:
确实的PCB design gxl么,软件显示是旧(legacy)版本啊!!!!!

我现在用allegro pcb designer,不知道对不对。

楼主:
没人知道哦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确实的PCB design gxl么,软件显示是旧(legacy)版本啊!!!!!

我现在用allegro pcb designer,不知 ...

不明白,有高级的不用非得用低级的

网友:
    在VIEW/CUSTOMIZE TOOLBAR菜单中把图标拉到菜单里就好了

网友:
    我们都是用的Allegro PCB Designer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明白,有高级的不用非得用低级的

你好。请问在Allegro中哪些是比较高级的,好用的。我是新手刚学,我装的是16.5,很想知道。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。请问在Allegro中哪些是比较高级的,好用的。我是新手刚学,我装的是16.5,很想知道。谢谢

后面带gxl的是最高的,xl次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