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gic 单击新建弹出(Font Replacement)的对话框?

楼主(2011-10-15):
Logic 单击新建弹出(Font Replacement)的对话框,这个要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字体问题。

网友:
没关系,替换吧,不然每次都会弹出

网友:
    要不然你就每次点OK,无所谓的

网友(2011-12-28):
    我的也是老有这个提示,点OK下次打开时还有提示的,不知道咋处理,请高手指教

网友(2012-02-20):
    哎,是不是问题太简单难了,高手不爱回答呢。俄也静等高手!

网友:
    因看不到图片,之前是这么处理,选中然后修改成PADS的默认的字体之后点应用,然后再点保存,

网友:
    在setup/fonts内选择字体类型为stroke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