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布线过程中为什么不能使用90度或者小于45度的角?

楼主(2011-10-15):
在布线过程中为什么不能使用90度或者小于45度的角?帮忙解释下,谢谢啦

网友:
低速板任意角度都可以!!!!!!!!!!!!!!

网友:
九十度或者小于45度的转角在转角处线宽变化比较大,使阻抗变化较大,是信号的干扰加大

网友:
楼上正解,宽度变化大,阻抗不连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