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,这个是怎么了!

楼主(2011-10-15):
 如图所示,以前在原理图中选择一个元件后,按T-S键后自动切换到PCB中并选中PCB板中的那个元件!现在没有这个功能了,一按就出如图所示的菜单。高手解答!

网友:
框选后,点击tools里面的select pcb。。然后到pcb文件中就可以看到元件被选中了

楼主:
谢谢 还是好人多啊

网友(2012-02-05):
挖,又学到一个小技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