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封装问题,急求

楼主(2011-10-15):
      先设计好一个焊盘后,用到一个封装里面制作成元器件;

    之后觉得这个焊盘没有设计好,用焊盘设计模块将其修改;

    那请问原先那个已经设计好的封装元器件要怎么跟新,修改时要把原来的一个个删掉从新导入新的焊盘,还是有什么办法把原来的焊盘一次跟新掉?(这个元器件里面的这种焊盘比较多)

   还有就是一般在画封装的丝印是用package geometry里面的silkscreen和assembly,我用board geometry里面的silkscreen层可以吗;
   或者说我在画板子的时候本来该用board geometry里面的silkscreen层,换成用package geometry里面的silkscreen层,输出的效果是一样的吧????

它们在最后生成GERBER文件,都应该是丝印层的吧;

网友:
焊盘修改在 菜单栏的 tools——padstack——replace,再用鼠标随便选一个你要修改的焊盘,注意查看Options面板的信息,最后添加新焊盘replace就行了;如果只更新某一个焊盘,在PIN #栏中输入要改的焊盘的管教好。silkscreen做成PCB板后效果是一样的,但是为方便在PCB中查看还是做的packages里面

网友:
那样你就要新建一个pad,你也可以直接在pcb文件中修改,同二楼只不过点击modify padstack,这样直接修改之前的pad

网友:
二楼的正解,
至于丝印,要看到时候光绘的输出 里是否把你这些层都包含了。
为了方便,在board geometry一般不放丝印或其他东西。
选择光绘时就不需要多加这一层。呵

网友(2011-11-14):
请问你们知道怎么建一个椭圆的热焊盘吗?

网友(2013-07-18):
    2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