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2输出GERBER 出错,求解决

楼主(2011-10-15):
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    ARTWORK LO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    Drawing          : test.b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    Software Version : unreleas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    Date/Time        : Sat Oct 15 17:29:14 2011         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)

 Can't open parameter file ... using default values:
     DEVICE-TYPE        GERBER6X00
     G-CODES            NO
     STATIONS-PER-WHEEL 24
     FILM-SIZE          24000 16000
     COORDINATES        ABSOLUTE
     OUTPUT-UNITS       INCHES
     FORMAT             5.3
     ABORT-ON-ERROR     abort film & continue
     SUPPRESS-LEAD-ZEROES     YES
     SUPPRESS-TRAIL-ZEROES    NO
     OPTIMIZE           YES
     SUPPRESS-EQUAL     YES
     SCALE              1.0

WARNING: Generating english output data from a metric database
may cause slight roundoff error of coordinates in output file.

ARTWORK Error reading apertures.

网友A:
D码没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码没出

问题是我明明已经选择了用RS274X格式,还有它说Can't open parameter file,这个东西哪里弄起来的

网友B:
DEVICE-TYPE        GERBER6X00:

不是RS274X格式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EVICE-TYPE        GERBER6X00:

不是RS274X格式!

我开始时选了RS274X的格式的,按错误的提示,它是说没有找到什么文件才转成用6X00的

网友:
樓上的再亂猜啊.
明明是Board design 和出Gerber使用的單位不一樣, 公英制換算會有誤差 , 系統在提出這個問題有可能會出現Round Off 的問題.

网友(2013-08-17):
inch  和mm切换

网友:
shape选项里还有个格式没对应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