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3出负片为什么是这个样?

楼主(2011-10-15):
我在pads里面画了一个四层板,用负片画的,但生成成GERBER文件后发现间负片里的过孔的负热风焊盘与地的连接间距很近,我过孔用的0.3/0.5,但生成负热风焊盘后开槽的孔只比焊盘大0.1MM,单片只有0.05MM,其它过孔与地平面的间距也只有0.2MM,单边只有0.1MM,
我在CAM350设置的网络为0.1MM,如图1:

PCB文件里的IVA设置如下图:

平面层的设置如下:

大家帮我看下,在做负平面时VIA的Thermal是不是需要设置的?

大家都是怎么做的?

楼主:
自已顶一下啊,呵呵,要不然明天沉了!

楼主:
再顶一下,没人回答,不让帖子沉了,

网友:
不懂什么是负片的人进来喵喵~
上班一年了都没画过四层板
:L:L:L:L:L
悲哀···

网友:
是要设置的,在你的最后一张图中的pad style中选thermal,然后就可以在下方出现的形状里面选个形状及输入数值

网友:
我从来没用负片画过板子,建议楼主也用正片,正片比较直观,可以尽量减少出错的可能

网友:
同楼上,我画四层的板子也从来都 没出过负片,全部都用正片,在这里想问下,用负片有什么好处?  和正片我单独留两层出来做电源和地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,负片在做大的板子是有优势的,速度比较快,而且不过孔打要负片上面时会自动避让,

楼主:
顶啊,看来用PADS画板用负片的人真不多啊,

网友(2012-03-16):
引用 楼主:
    ,负片在做大的板子是有优势的,速度比较快,而且不过孔打要负片上面时会自动避让,

    “负片在做大的板子是有优势的,速度比较快”
为什么大板会快点,我画个铺铜框用不了几分钟吧,应该说多层板中用负片有优势。
“而且不过孔打要负片上面时会自动避让”
这句没看懂是神马意思,LZ可否解释下
我到现在也还没用过负片,原因很简单:正片和负片一样的铺铜效果,正片很直观,有的东西都会看得见,没的东西就没有;而且负片好像要加25层,还要设置其它东西,又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    正片铺铜的数据量会很大,自然拖慢软件运行速度,负片的数据量会小很多,实际做出来的PCB都一样,就是显影方式不同。负片输出是需要对热焊盘进行设置的,不然软件就用的默认值

网友:
    負片要在25layers 設定Antipad,出圖時負片也要選25層。

网友:
繼續學習 我也沒用負片,容易出錯,而自己對負片的理解也少些,所以觀望中,多學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