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3怎么隐藏铺铜啊

楼主(2011-10-15):
最近遇到一个allegro 16.3看图的问题,因工作需要(做EMC设计,需要检查PCB 走线),我不需要画PCB,只需看图即可,因为有的走线穿了好多层,有铺铜的话,就没法显示走线完整路径,特别是多层板,以前用pads,用快捷键“PO”就可以了,现在用Allegro16.3 看图版的,好不习惯,不知道如何隐藏铺铜,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啊,我自己网上也搜了一把说是选中setup->USER peRFerence 的NO SHARP fill,可以装的Allegro16.3 看图版 没有这个,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啊,我不想装一个安装版的,

网友A:
用16.5不就好了,16.3也可以,到setup_display里关,只是效果没那么好,allegro不关覆铜也看得清的.你还可以把覆铜透明度调为0或1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16.5不就好了,16.3也可以,到setup_display里关,只是效果没那么好,allegro不关覆铜也看得清的.你还可以把覆 ...

谢谢了,我去试一下16.5的看看行不

网友:
setup/user preference/display/shape_fill/选no_shape_fill

网友:
覆铜透明度调为0或15是哪一项。

网友B:
问题是在pads中铜皮不会阻碍你的布线,看不到铜皮是最好的,不会眼花,但是allegro无法推挤孤岛,你看不到铜皮反而是种麻烦事,你会发现线走着走着就变形了,修改困难,看的到孤岛你还可以绕过去,看不到就麻烦了,除非不开smooth!

楼主:
谢谢各位回答,在大家指点下,搞定了,还学习了好几个方法

网友:
恩,也可以高亮网络,然后用shadow模式查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在pads中铜皮不会阻碍你的布线,看不到铜皮是最好的,不会眼花,但是allegro无法推挤孤岛,你看不到铜 ...

应该是两个软件的铺铜机理不同吧,感觉pads是在food(可否理解为灌铜),就像灌水一样,灌不进去的地方就没有铜,自然不会存在孤岛。而allegro是Create,事先就创建好铜皮,走线去避开铜皮,有孤岛是在所难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