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如何将布线完成的模块复用?布局时可以直接选择symbol,没法选择线和过孔!

楼主(2011-10-16):
allegro中如何将布线完成的模块复用?布局时可以直接选择symbol,没法选择线和过孔!布局时我用的模块复用,可是布线完成的模块该如何复用?请教!

网友:
16.5里面布局和走线过孔神马的都可以复用了

楼主:
呵呵,我知道了,谢谢啦

网友A(2012-11-14):
请教下,如何复用??详细资料~!

网友:
    去找mdd的資料,板上有說明,還可以mirror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下,如何复用??详细资料~!
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77478-1-2.html
    查看这里!
    资料里面有讲到详细步骤!

网友:
    复用涉及到封装,原件值等问题,不是蛮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