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SIWAVE4.2+ansoftlinks4.2连接Allegro16.2出现问题,求大神帮忙啊

楼主(2011-10-16):
昨天用起还好好的,今天打开就出错了,allegro菜单里没有ansoft,allegro命令窗口提示
E- *Error* load: can't access file - "c:\\pcbenv\\DstCxi.il"
怎么解决呢?求大神帮帮小弟哈

网友:
我的也是提示同样的错误

网友:
DstCXi.il should be allocated in the PCB environment as the binary DLL for communicating inferace between Ansoft and Cadence. Plz re-install it if possible.

网友(2015-01-21):
没看懂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Dstcxi.il是做什么用的
为什么好多情况下都提示没有这个文件
比如导出color设置,Artwork设置
求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