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allegro可以区域性地编辑覆铜吗?

楼主(2011-10-16):
比如,某区我希望shape to pins 全接触,没有十字连接,而其它区域同样的pins类型却有.

网友A:
當然可以.
Allegro 是允許每一片銅, 都可以有自己的設定條件.
只要先把同鋪好後, 再去點選要修改的銅, High light 銅箔後按滑鼠右鍵選取Parameter 進去設定就行了.
這時候您所設定的條件只針對這片銅有效而已, 其他的不受影響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當然可以.
Allegro 是允許每一片銅, 都可以有自己的設定條件.
只要先把同鋪好後, 再去點選要修改的銅, Hi ...

我点进去后就出这个界面啊,然后设什么,点OK后都无效,没什么改变,比如如下图我想改成full contact,就是改不了. 比如想单独对这片十字形连接改粗也没地方改.请再具体指教.

网友B:
select----select shape and void 选择你要更改的铜皮,右键选择parameter 在里面把通孔类焊盘,标贴类焊盘改成全连接后,done即可!这样这块铜皮连接的所有管脚都生效。
如果你只要修改这块铜皮某些管脚的连接情况就比较麻烦了,打开constrains manager,在propertises----pin propertises-------shape栏目下能看到全部的器件,展开你要修改的器件,选择相应的管脚,在connect type里选择即可,有多少个就改多少个,是很麻烦,但是至少能实现,这个可以通过pcb交互选择,会快些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lect----select shape and void 选择你要更改的铜皮,右键选择parameter 在里面把通孔类焊盘,标贴类焊盘 ...

谢谢版主,试了,果然可以了,对我的板子来讲,在管理器里改一下更好, 又一次感到allegro的强大功能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,试了,果然可以了,对我的板子来讲,在管理器里改一下更好, 又一次感到allegro的强大功能.

应该说是体验到了他的繁杂和强大,功能是强,什么都有,但是操作好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