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层叠不对称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和后果呢?求解··

楼主(2011-10-16):
他对信号方面还是什么方面会有影响吗?求解~~

网友:
我见过不对称的,但是板子的层数都是双数

网友:
PCB层叠不对称对板子翘曲度会有影响,如果板子上有BGA的话可能对信号质量会有一定的影响吧,因为BGA都要求平整.

网友:
三楼正解,主要是保证PCB平整,后续装配等良品率就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