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和protel互转 怎么才能不出错

楼主(2011-10-17):
padsprotel 怎么才能互转后 不出错,目前遇到 pads 导入protel 后 特别是外边框和覆铜 出现很大的问题,1:本来外边框在protel 是设置在keep out 层 但是导入pads 后不能再转化为 board outline  2:导入protel 之后GND覆铜出现很大问题 特别是 如果protel中 周边 放置很多GND 过孔时候 导入后连接出错 3:请问protel 里面为了定位元器件 把许多定位元器件的2D线尺寸 放置在机械层 但是导入pads 应该对应那一层呢   谢谢大家能帮忙解决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