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求教:时序仿真中swith delay和settle delay的疑问

楼主(2011-10-17):
看到一篇帖子是这么说的:
因为时钟信号要求严格单调性,因此时钟信号的高低电平的参考为Vmeans电平值,而对于其他信号,则参考Vih和Vil电平。

疑问:那么对于时钟信号的时序计算时,它的最大飞行时间和最小飞行时间该如何定义呢?是同一个吗?那么我们仿真后所需要的飞行时间值应该是switch delay 还是settle delay呢?

第二个疑问:我的时序仿真中switch delay的结果和 settle delay结果差值很大,一个0.04 一个0.81ns。。是不是有问题啊??
时钟频率是133MHZ,buffer delay:on the fly

望高手指点啊!

网友A:
hahahaha,偶出现在这里啦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ahahaha,偶出现在这里啦~

呵呵。。SI论坛的你不去支持下啊

楼主:
没人来回答我自己来广告下我搜到的答案:
参考中兴的一个资料:
“时钟仿真中除了输出缓冲器模型的DelayMeasurement 标签需要设置外,通常在输入缓
冲器模型Input Section 标签中Logic Thresholds 的High 和low 设置成同一个值,即输入信号测量参考电压值(把High 设成比Low 略大,是由于设成完全一样时软件无法自动测量)。
时钟信号仿真结束后,就能得到前面表中提到的Tclk_ft_fast 和Tclk_ft_slow 值,Tclk_ft_fast 由仿真结
果中的fast 值决定,Tclk_ft_slow 由仿真结果中的slow 值决定。”

自己仿真在接收器的模型中设置了这个Logic Thresholds参数,时钟信号填接收器的Vmeans,其他信号填Vil Vih,再仿真,果然结果中的最小飞行时间和最大飞行时间的差值降低很多。在波形中测量了一下,较为接近。
初步认定这种做法是正确的,(还是原来看书疏忽掉了)但是对于这个原理就不太了解了,不知道有没哪位前辈牛人帮忙解答下。

网友B:
我也到这里露脸一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到这里露脸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