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微孔和网表比较

楼主(2011-10-17):
为甚软件中microvia(微孔)是灰的,不能选?

网友:
过孔的设置要去CM里面>>physical constriant set>>all layers>>,右边有VIAS框,右键>>change,再在里面选一个小点的VIA,然后把它UP到最上面,OK

网友:
要先设置忙埋孔才能用,setup b/b via defintions里设置忙埋孔的跨距!要做了花焊盘才能够正常显示负片

楼主:
多谢版主整理,问下compare netlist,用软件中的compare design,原理图中是三个文件,没法导入,用*.netlist,也没法到,没有allegro.dll或tels**.dll,请问怎么比较好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版主整理,问下compare netlist,用软件中的compare design,原理图中是三个文件,没法导入,用*.netlist ...

是的,新版本已经没有这两个dll文件了,import netlist的时候勾选最下面那个create pcb xml for input data,会产生一个工程名字。xml文件,在原理图中会有个工程名字-sch.xml文件,用design compare打开这两个文件能够进行对比操作,但是有一点不明白的是,从orcad输出网表导入pcb中,即使同步了两个网表在package栏目下任然有部同步的项目存在

楼主:
多谢。试试再说。微孔的问题您解决了?

楼主:
很遗憾,没试成功。
在原理图中会有个工程名字-sch.xml文件没找到。
这个方法不太好,package全部有差别,主要是brd和网表package的信息不一样。
一般是比较brd,先run旧brd的design compare,产生xml文件。再在新的brd
run design compare,把旧的xml文件import
主要作用是小改动时,确认一下其它东西有没有改。

楼主:
没人能回答微孔的问题,灰色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