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过压保护后电压稳定在4.3,如何实现的呢

楼主(2011-10-17):
这个线路是用于4.3V的过压保护线路,我的理论分析是在Vbatt大于4.3V后,LM358 1脚输出高电平,Q2导通,VBATT被拉低。
但是实际量测到的是:在Vbatt还没到4.3V前,LM358 1脚一直有输出,不是0,而且在Vbatt超过4.3V后,Q2并没有将VBATT拉低,VBATT一直稳定在4.3V(Vbatt用DCload加载),想不明白怎么回事,大家帮忙分析下,初入江湖,谢谢大家指导啦

网友:
高人何在啊?

网友:
这个线路有几个问题:
1。LM358 pin 8 是VBATT供电。如果LM358 pin 1 电压升高,VBATT 电压被拉低,LM358 pin 8 电源也被拉低。LM358 pin 1 电压会因此下降。所以VBATT不会被拉低.
2. LM358 应改为 LM339/LM139 (Comparator). 用其他电员供电(不可用VBATT).

网友:
    這是一個並聯穩壓電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