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机械层 应该对应pads 的哪层

楼主(2011-10-17):
protel 为了定位很多元器件位置摆放 导入dxf 时候都保留了 框内尺寸 设置为了机械层 。如果用pads画图  应该对应那一层啊 谢谢指教

网友:
如果你是4层板,第五层都可以放机械层!

楼主:
谢谢 只是两层板子 protel 里把定位元件区的  结构图导入2D线 放到机械层 就是仅仅为了定位元件放置区 不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