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孔的一点小问题

楼主(2011-10-17):
大家好:
           现在开始第一次用allegro做PCB板,就只能做个简单的2层板试用软件,在做安装孔的时候可不可以直接用outline画一个圆,请大家指教一下。

网友A:
出钻孔的时候是没有钻孔数据的!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封装里面加吧,用不了多少时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出钻孔的时候是没有钻孔数据的!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封装里面加吧,用不了多少时间的

但是具体怎么做不会啊,希望能给个做机械孔的具体过程,谢谢!

网友:
你说的应该也可以把,不过按你的需求做个贯穿空焊盘肯定可以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具体怎么做不会啊,希望能给个做机械孔的具体过程,谢谢!

你可以出个nc route看看,outlint上画的圆孔在nc route应该能够体现!

网友:
只做调试用的板子,可以直接在outline层画个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