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钻孔对

楼主(2011-10-17):
做多层板是,设置好了,埋肓孔了,为什么要设置钻孔对,有什么意义呢,

网友:
切换布线层

网友:
出Gerber的钻孔层会用到

网友:
设置钻孔对可以方便的布线时切换层,出gerber时每类钻孔都要有对应gerber文件的,当然所有的过孔都是通孔时只出一个同孔gerber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