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问题,有人能回答么?

楼主(2011-10-17):
1.为甚软件中microvia(微孔)是灰的,不能选?

2.route editor布线完后,allegro中并没有布线。那route editor的作用是什么?我想用route editor布线完后回到allegro,再查里面的错误?

楼主:
坐这儿等,不信没有高人?第1 个好解决

网友:
早有人问过类似问题了,我就不重复回答了,你找一下

网友:
    你的问题不用高人来回答,都是很一般的,很常见的。
1. 可能是PAD的路径没有设置,如果有设置就是库里面没有你要的VIA.
    2. microvia(微孔)一般都不用,和一般的设计基本没有联系。
3. route editor一般都不用,和一般的设计基本没有联系。

网友A:
    感觉楼主现在连过孔的问题都没处理好,就用ROUTE EDITOR,布出来的板可能不是太理想。刚开始还是手工布线吧,等把布线的规则了解透了,再用ROUTE EDITOR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感觉楼主现在连过孔的问题都没处理好,就用ROUTE EDITOR,布出来的板可能不是太理想。刚开始还是手工布线吧 ...

    呵呵。是啊,我功夫不到啊,以前我用protel绘制过N多板了,以后想用allegro软件了。大势所趋。很多规则,操作在protel中我都会,现在我的目标是要在allegro中也要会。你能正面回答route editor么?
    1.我用route editor,绘制完毕,怎么返回allegro,或者不用返回?那下一步是什么?布完线就就结束了么?
    2.微孔“设计用不到”。这不叫解决问题。能正面回答么?

网友A:
    route editor只是工具,它并不知道你想要走什么样的线,比如线的长度,宽度、组线的等长、差分线的设置等规则,你要把这些规则都赋给它,它才会按你的要求去走线,不然估计是软件只负责把线连起来就可以了;这些规则可以在ALLEGRO中设置,也可以编写一个DO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oute editor只是工具,它并不知道你想要走什么样的线,比如线的长度,宽度、组线的等长、差分线的设置等规 ...

已解决。呵呵。save&quit即可。虽然你没帮上忙,但激励我自己查找。纸上得来终觉浅。。。
最后一个问题,pad designer中的microvia为什么是灰的,不能选?请正面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