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制作安装孔的?

楼主(2011-10-17):
大家好:
           怎么这么多高手就没有人知道做安装孔的,虽然很简单,但是也是每一块板必做的工艺啊,希望有人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方案,谢谢!

网友A:
這有啥好做的?
不就是一個帶NPTH的Padstack 而已(Mechnical Pin )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這有啥好做的?
不就是一個帶NPTH的Padstack 而已(Mechnical Pin ).

那就麻烦你给大家做个文档啊!谢谢.

网友B:
我的方法是:
1.直接做个钻孔和PAD一样大小的pin,(保存时会有警告pad将全部钻没了,不理它仍保存),不需要soldermask,pastemask等。
2.用allegro调用这个PIN做成一个package,(调pin时选mechanical)保存后调用就可以了。这有什么难的。这是方法之一,条条大道通罗马。

网友:
我顶,楼上正解,但是当焊盘比钻孔小的时候出的警告不能消除给人不严禁的感觉

网友(2012-10-23)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方法是:
1.直接做个钻孔和PAD一样大小的pin,(保存时会有警告pad将全部钻没了,不理它仍保存),不需要s ...

你这好像是用pad designer的方法。
难道用pcb editor->machenical symbol就不能做吗?
我希望做一个大孔带8个小孔的金属化的安装孔,不知道用mechanical symbol的方法该怎么做。

网友C:
你这个孔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会有接地的情况。建议你还是当个symbol来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孔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会有接地的情况。建议你还是当个symbol来建。

发个例子给你看看吧
回错了,呵呵

网友:
不可以在板框层画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方法是:
1.直接做个钻孔和PAD一样大小的pin,(保存时会有警告pad将全部钻没了,不理它仍保存),不需要s ...

soldermask也不需要?

网友:
需要这么麻烦嘛 用fpm封装生成器直接生成一个封装不就可以了嘛 以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 要金属化就金属化 不要金属化就选非金属化的

网友(2012-11-30)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方法是:
1.直接做个钻孔和PAD一样大小的pin,(保存时会有警告pad将全部钻没了,不理它仍保存),不需要s ...

您好!在制作封装时,我们会在assembly 、silkscreen还有place bound top 放置线和shape,而且最后还要放置REF。按照您说的将安装孔制作成封装,请教一下,这些还需要吗?希望您能解答一下,谢谢!

网友:
1.可以先制作一个一定大小的NPT过孔,大小可以按照规定来,可以加soldermask或者不加也行
2.新建一个machenical symbol,只要把第一步中制作的过孔安装进来,然后加一个禁布区就可以了,不需要assembly 、silkscreen还有place bound top 放置线和shape,REF这些了,当然要是你们公司有这种规定就按照你们公司的规定来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