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救】怎样快捷的找到、删除单端信号~?

楼主(2011-10-17):
RT: 怎样快捷的找到、删除单端信号~? 有时候同一个网络一不小心命名不一致 导致段接 嘿嘿 有莫有办法~

网友:
DRC 之後會表列<錯誤>和<警告>,单端信号就在其中。在 ROOT 下用 CTRL+F 搜索網絡,就可以快速切換到相關頁面,然後刪除。

网友:
用设计规则检查有single net check,然后删除

楼主:
谢谢~楼上两位~3q~ 【警告是DRC 0006】看到这个找到后修改比较方便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