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求助 HyperLynx仿真SDIO WIFI FPC线材信号质量

楼主(2011-10-17):
以前没有用过HyperLynx,最近遇到一个问题,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仿真,看是否是由于线长和串扰导致了SDIO WIFI的功能不正常。是否有比较会的伙计帮忙指点迷津,想进行一下Linesim以及BoardSim,不知道如何设置一些相关的内容。
此SDIO WIFI 有4个data信号以及1个50M的clk,1个cmd信号,1个32.768K的sleepclk以及电源还有地,由一根FPC线完成主板端到WIFI卡的连接,线长的时候找不到设备,使用比较短的FPC线的时候可以找到;同时将clk单独飞线也可以找到设备。
现在仿真下如何多长的线会将CLK信号影响到偏差很大,找不到设备的情况;同时想看下串扰的情况,知道这个如何仿真的兄弟指点下如何进行,感激不尽!

网友A:
需要:
1. 主板 PCB stackup
2. SDIO 卡PCB stackup
3. 主板和SDIO PCB走线宽/哪层/多长
4。主板IC IBIS model
5. SDIO Wifi IC IBIS model
6. FPC (是0.5mm/1mm pitch?)

网友:
    时钟串阻没多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需要:
1. 主板 PCB stackup
2. SDIO 卡PCB stackup

非常感谢,只不过之前没有接触过仿真,我们这边都是使用的allegro,layout方面也知道的不多,自己从头开始看起来比较费时间。不过谢谢指导,有指向性的去看一些东西,先完成这个仿真再说,我只是用示波器测量了clock和data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,基本上都满足要求, 看了clock信号的台阶,发现比较长的FPC线材(115mm)的时候clock出现第一次台阶的幅值比较低(2.5V),使用比较短的FPC线材(43mm)的clock出现第一次台阶的幅值会稍微高一点(2.8V)
    FPC线一头是0.3pitch接WIFI模组,一头是0.5pitch接主板。FPC走线的时候也注意了线宽变化 ,也进行了一些铺地处理,比较长的FPC仍然没有找不到WIFI模组。
    不过可以看到一点,上升时间明显的变慢了,由于是直接连接,不存在比较大的电容,可能是否是由于寄生电容等等各个方面的影响,导致带宽不够,上升时间变慢等等,想看下是什么原因主导导致的。
    毕竟我使用FPC线材(115mm)的时候,将FPC线的clock单独断开,然后将50M的Clock直接从主板飞线到WIFI模组的,是可以找到设备的。
可否建议我看一些材料,关于HyperLynx的,目前我找到的好多都用不上,谢谢兄弟!至少先把这个问题仿真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学Hyperlynx 最好的网站是Mentor Supportnet.  里头有好多Video和教材。需要通过公司Email注册。

    http:/ ...

非常谢谢兄弟指点迷津 少走弯路 已经注册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