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UTER 里面 SHIFT+S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17):
高手们,我用ROUTER拉线的时候
习惯用SHIFT+S来移动线或者过孔
可是怎么用着用着就不能用了
是不是哪里设置除了问题?
前段时间不能用的时候转出LAYOUT再转入ROUTER就可以用了
可是现在转出也不能用了
求教~
谢谢

楼主:
JIMMY老师?
毒女大姐?
.......

楼主:
ROUTER里面SHIFT+S可以自己推挤
比CTRL+E好用多了
很多线用SHIFT+S推挤的时候线段处是平滑的
用CTRL+E就不行了
电脑一重启就可以解决SHIFT+S不能用的这个问题
点ROUTER工具栏的快捷图标也是可以自己推挤的
而且我也没有自己设置快捷键与SHIFT+S冲突
怎么就有时候不能用呢
纳闷······
i

网友A:
这个问题搞不清楚,反正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,呵呵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搞不清楚,反正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,呵呵...

JIMMY老师上班了啊
呵呵
可能是我用的精简版的吧~
总是遇见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
唉····
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
刚去打了个水
回来想半天我要问什么问题来着····
猪脑袋···
忘记要问什么了···
等我想起来再找你啊

JIMMY老师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搞不清楚,反正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,呵呵...

JIMMY老师

想起来了

就是LAYER 设置里面

MAX LAYER是什么意思?

有些PCB文件我打不开

然后把MAX LAYER点一下

就可以打开了

为啥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