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各位高手求教,用AD Summer09 生成PCB Gerber file 时出现的奇怪问题,怎样解决?

楼主(2011-10-17):
问题是这样的:PCB绘制好后,用AD SUMMER09 生成gerber file 时,出现提示”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 " ,检查所有元件连线和丝印无误后,并将Gerber file -->Advanced 中X、Y值均 设置1000mm,但还是出现上面的提示,向各位高手求教怎样解决这奇怪的问题啊,多谢了!

网友:
在X.Y数值后面多加几个0试试看呢

网友:
二楼的方法可以试一试.

另外要确认一下板外是不是有东西,比如线头,2d线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