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2 删除层的方法

楼主(2011-10-17):
    求助各位高手,在allegro16.2,怎样才能把想要删掉的层删掉?例如,本来是8层板,我只想留了TOP和BOTTOM,怎样才能把其他的层删掉,并且只显示是2层板?谢谢!

楼主:
    我用的这个方法,就是删不掉。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。不过还是谢谢你了。

网友:
不能删是因为那一层还有走线或者铜皮或者其他对象,需要先把那一层的全部数据都删掉再进Xsection删除那一层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20-03-07):
引用 网友A:

怎么看不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