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我做的一个两层板SIP5的封装,请大家指正一下有没有错误

楼主(2011-10-18):
大家好:
           这是我做的一个两层板SIP5的封装,请大家指正一下有没有错误,我怎么把它放到PCB中,看不到过孔,请大家解释一下,麻烦了,小弟刚开始做伴,先做个两层的,试试封装,谢谢!
做的pad也在里面,谢谢了。

楼主:
为什么没有人给点意见啊

楼主:
大哥们就没有一个会的啊

楼主:
看来没有人理我了,版主出来帮帮忙!

网友:
同为新手、帮顶一下

网友A:
封装可以正常使用,没什么为题,你使用了place bound bottom,我觉得应该使用place bound top,这样软件会检测顶层器件之间有没有重叠,你使用bottom层但是器件安装在顶层,没有达到预期效果。如果你使用dfa功能的话还缺个dfa bound to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封装可以正常使用,没什么为题,你使用了place bound bottom,我觉得应该使用place bound top,这样软件会检 ...

十分的感谢啊,那个place bound bottom是在拉的时候肯定给拉过了,后面你说的什么dfa功能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懂,麻烦解释一下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十分的感谢啊,那个place bound bottom是在拉的时候肯定给拉过了,后面你说的什么dfa功能是什么意思不是很 ...

dfa是用来检测两种器件之间的距离,能够做很详细的设置!不同器件之间的距离能够独立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