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routekeepout的sharp和void

楼主(2011-10-18):
  我同事有个工程我来接手,发现他上面的void怎么都删不掉,于是在“三个字”的帮助下解决了,特此记录下来,仅供大家和自己参考。
  routekeepout设置了一个正方形禁止布线,然后在地层画铜皮,自然会有个void的出现,这个void不是普通的void,他不是在一个铜皮上用void来空白出的void,他终究是个routekeepout,不能够想一般void一样删除复制移动。
  特别是当在routekeepout里面不显示的时候(特定层),更是无法看出他是个routekeepout,仅仅以为是个void。
  也就是说这个void是被迫生成的,而不是用户定义的。在不显示的时候,更是无法看出他的根本属性,我就是在这个上面画了很多时间,主要是对routekeepout和void不清楚。

网友(2013-05-19):
谢谢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你一说,我才反应过来,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