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在IC 的pad上阵列打4*4的via?

楼主(2011-10-18):
怎样在IC 的pad上阵列打4*4的via?
我Edit > Place > Via ,selecting a net and select via. apply,ok.
enter as dx=50,50 4 4

没有错误提示,就是打不上去啊? 不光IC 的pad上打不上去,就是板子空白处也打不了啊?

我的单位设置正确, 也不存在干涉。

大家帮忙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啦, 我之前的操作少了一个步骤,Edit > Place > Via ,selecting a net and select via. apply,ok. 把这个via要加到板子上,再enter as dx=50,50 4 4。

网友A:
在place via的时候使用 via array也是可以的

网友(2011-12-04):
将DRC关掉,在进行放置即可,放置完后,将DRC在勾选

网友B:
要打孔到类似的PAD,是要“将DRC关掉“吗 还有别的选项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要打孔到类似的PAD,是要“将DRC关掉“吗 还有别的选项?

在Edit Control中pad entry设置可以在盘上打孔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place via的时候使用 via array也是可以的

2005版本是不是没有?

网友:
原来是“pad entry“这个选项。谢谢!

网友:
带散热焊盘的封装我都是在封装里面就打好过孔的,推荐大家也这么做。
但是有个bug,有时候非要拉出一段走线才能放置过孔直接放不行。

网友:
打好过孔的封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Edit Control中pad entry设置可以在盘上打孔,就可以了。

但是,要像你说的这样,其他的via不小心打到pad上,就不会有错了,而其实这是短路

网友(2012-01-14):
引用 网友B:
要打孔到类似的PAD,是要“将DRC关掉“吗 还有别的选项?

板子中心的应该是GND网络,在绘图模式下,打开属性选择plane shap 后选择GND和对应的层,选完后高亮,在edit——place——VIA即可

网友D:
dx=50,50 4 4这个只能打一个孔吧,打不了阵列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dx=50,50 4 4这个只能打一个孔吧,打不了阵列啊

as dx=50,50 4 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