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ste Mask钢板层

楼主(2011-10-18):
若IC有45 个PAD
可以遮蔽第20 PAD吗?

网友:
可以.将第20PAD的尺寸设为0.

楼主:
希望Paste Mask做成这样,9方格

希望Paste Mask做成这样

希望Paste Mask做成这样

网友:
在Paste Mask层画9个铜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那9格已在Paste Mask
但还是出现整个PAD

网友:
4楼是对的
第45的Pin的长、宽设为0
然后在Paster Mask里面画9个铜皮
输出时选中即可。

网友:
把pin45去掉吧,改成同样大小的copper,然后在Paster Mask里面画9个铜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