负片层anti-etch更新后必须得重新铺铜/赋网名吗?

楼主(2011-10-18):
allegro 15.7,负片层用anti-etch划分平面(电源),现在有个小平面的anti-etch更新了,必须得整个平面层重新创建,然后所有划分的平面一个一个赋网名,有没有便捷的方法,只需更新有变动的小平面?

网友A:
个人觉得跑一遍内层很快的直接先不给属性跑完后打开Rats一个一个付给属性很快的~  实在懒得跑的话就另存跑完了内层后,只给你要的那块付属性 后导出sub-drawing再导入主板就ok了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觉得跑一遍内层很快的直接先不给属性跑完后打开Rats一个一个付给属性很快的~  实在懒得跑的话就另存跑完 ...

觉得不完美,不可以直接修改铜皮吗?还是必须修改anti—etch,然后再重新分割?

楼主:
当数据量大的时候一个一个赋网名还是很花时间的。已经从很多方面觉得allegro在处理shape方面太不智能了(用anti-etch划分平面除外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觉得不完美,不可以直接修改铜皮吗?还是必须修改anti—etch,然后再重新分割?

只做局部修改的话~  是没有必要从新跑的,只是为了美观一些,和严谨一些~而已.在制作过程中到无所谓,不过在板子完成后,建议最后还是要重跑一遍(当然直角之类的在只做Anti -etch  时就要做到跑出来的shape 是比较完美的~嘿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