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3.3v的器件仿真时电平跳到7v,是哪里出错了?

楼主(2011-10-18):
我刚接触到仿真,就把我刚画完的pcb图仿真,ARM9架构,sdram和flash都是3.3v供电。下面是我仿真数据总线中的一根数据线设置的参数和仿真后的结果。为什么回出现这种状况。而且我的这块板子实物做出来调试都OK,程序运行没问题。还请高手解答。
仿真的波形图

设置的参数

    pcb图

网友A:
    正常全反射的话应该有6.6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正常全反射的话应该有6.6v

    那我这个应该就是全反射了,但是我板子的实物功能是好的,那里出现了错误呢 ,求指导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那我这个应该就是全反射了,但是我板子的实物功能是好的,那里出现了错误呢 ,求指导。

    R19.2 和 R20.1 接到哪? 红线(R19.1/R20.2) 对Hyperlynx 来说是 Open/not terminated.  造成反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R19.2 和 R20.1 接到哪? 红线(R19.1/R20.2) 对Hyperlynx 来说是 Open/not terminated.  造成反射。

接上去了 但波形还是没有任何改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接上去了 但波形还是没有任何改变。

在Hyperlynx菜单, 击 Export -> Net to -> Free-Form Schematics
击 Export
    会开一个新窗口 (Free Form Schematics).  给我 Free Form Schematics 电路图让我看看问题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Hyperlynx菜单, 击 Export -> Net to -> Free-Form Schematics
击 Export
会开一个新窗口 (Free Form ...

大侠 按照你说的出来的图

昨天我按照原理图把电阻参数设置了一变 出来的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侠 按照你说的出来的图

昨天我按照原理图把电阻参数设置了一变 出来的图

仿真设定有几个问题:
1。J2.11, U2.43, U3.11 同时为 Output.  在同一条 Net, 只可能有一个Output, 但可有多个Input.
2.  J2.11 应该不是IC 吧?为何Model设为CMOS 3.3V Fast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仿真设定有几个问题:
1。J2.11, U2.43, U3.11 同时为 Output.  在同一条 Net, 只可能有一个Output, 但可 ...

    J2.11是一个排针插座,系统默认的好像是IC,我就随系统一起设成IC。
    输入,输出我已经改过来了 和刚才的波形查不多。

网友:
    如果J2.11是一个排针插座,可设为开路:
    1. 菜单点击 Models>Assign Models by Values/Reference Designator
2. 选/找 J2. 在Model/value to insert 选open.mod. 击 Assign Model
    仿真结果应该和用IC Model不会差很大。

    这样就应该圆满成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