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3走线时拐角处是90度不圆滑,怎么能设成和15.7一样的,请教,谢谢!

楼主(2011-10-18):
15.X里面我知道怎么设在setup-user preferences里面
16.3怎么设置?谢谢!

网友:
这个你不用去管它的、这种显示只是你画线时的状态、画好之后不是这样的

网友:
design parameter editor里的design栏目下勾选connect line endcaps

网友:
esign parameter editor里的design栏目下勾选connect line endcaps。

----------------可是我的勾选了还是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