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位于outline上

楼主(2011-10-18):
各位同行,想做一个类此蓝牙模块的板子.
参照该贴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hlight=%C0%B6%D1%C0
我的做法是把过孔放在outline上,但是在出gerber的时候,过孔文件用CAM350导入看为空,不清楚是否是因为过孔位于outline上。
求解求方法~

楼主:
没人回答?自顶!!

网友A:
出ncdrill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报错,没报错的话都是出出来了得,最大得可能性是cam输入drill的时候设置不对,试着用cam350的auto import,如果导入能看到钻孔就是你设置问题。

网友:
    没有问题,,邮票孔而已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出ncdrill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报错,没报错的话都是出出来了得,最大得可能性是cam输入drill的时候设置不对,试 ...

导出时无错误提示~用CAM350 Auto Import同样不行~我用的版本是Cadence 16.5 / CAM350 9.5.2